请教关于formality读入sv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10-24):
小弟最近学习formality。看了一些资料,在formality中做RTL何综合后netlist的验证,用set_svf default.svf 读入svf文件。但不知道为何报错,如下:
Error 27 :state 0,line 3:

Error : Invalid SVF,contents ignored

请问是何问题?default.svf不是由DC自动写出的么?是需要在综合时加入某些命令么?望各位大侠解决。十分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啊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退出DC default.svf没有完全写完?

网友:
DC中有条语句要关掉SVF 才行。你去查一下吧

楼主:
恩 我试了一下 在DC中输入set_svf -off 关掉SVF就可以了  谢谢回答

网友(2011-08-07):
dc中要自己写入
set_svf ./svf_path/design_top_name.svf
在fm_shell中,在制定set_svf是dc指定的路径就行了。
可以在dc中输入set_svf off 就不用关闭dc terminal直接进行fm

网友:
问下,svf文件全称是啥,干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vf:setup verification file ;记录dc在综合时采用的优化、复用、状态机重编码信息等等,供formality验证时使用。

网友:
这样的,那么svf是dc写出来的是吧,其他工具能写么

fm能读入

网友:
RC也可以写出类似的文件.ovf

网友(2011-11-19):
现在都是自家的工具综合,然后用自家的形式验证工具可以过,

RC综合的,  fm 能过么,或者说 dc综合的, lec 能过么,

set_svf -off 一定要写,  否则, svf关闭的时候格式不行,fm读不进去的

网友(2012-06-14):
恩,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时候fm要用到svf,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啊,做了几个项目,感觉有时候可以不加,但是不明白其原因~~

网友(2012-09-18):
回复 网友C:

同问~

网友(2013-01-18):
还有,就是FM的版本不能比DC的版本低,我就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2013-02-23):
回复 网友C:

    我的笨办法:看看log里面的warning和info,如果做了优化逻辑的动作,多半要SVF

网友D:
用Formality第一步就可以读入svf文件。
至于是否需要加入svf文件,主要看综合的过程是否做了优化的动作。一般RTL代码到DC综合网表,综合网表和带扫描链网表之间的验证都要读入svf文件;至于综合后的网表与p&R后的验证可以不用加svf。
如果你不清楚或者不确定,就每次都验证都吃入svf。

网友E(2013-05-07):
svf 不小心删除了 没有svf  rtl与pr后的netlist比不过 怎么办

网友F(2013-08-09):
问一下,什么时候关闭svf啊,是在compile之后嘛

网友(2016-11-30):
回复 网友G:

    想问您下  关于svf  你如果在dc中set_svf off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生成svf这个文件了呢? 那你如何做formality呢?
man了下  不太懂这嘎子
       Formality setup recording might be enabled by default  in  Design  Com-
       piler's  system-wide  setup  file.   If  so, then the file name used is
       "default.svf".  If you prefer a different file name then  you  may  run
       set_svf in your setup file or script prior to performing any recordable
       operations.  Alternately, you may disable SVF recording  completely  by
       running "set_svf -off".

网友(2020-03-09):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什么时候关闭svf啊,是在compile之后嘛

是的,在编译结束后,退出DC前set_svf -off

网友H(2020-08-09):
学到了
svf可以指定存放位置吗

网友(2020-11-25):
引用 网友H:
学到了
svf可以指定存放位置吗

可以,set_svf ../syn_result/$modname.svf

网友(2021-04-08):
引用 网友E:
svf 不小心删除了 没有svf  rtl与pr后的netlist比不过 怎么办

你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7-06):
感谢分享,学到了

网友(2023-11-04):
直接关闭dc_shell窗口试试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D:
用Formality第一步就可以读入svf文件。
至于是否需要加入svf文件,主要看综合的过程是否做了优化的动作。一 ...

说得对,主要看这个过程是否对电路做了优化,有优化就需要吃sv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