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上路就让做一个项目,一头雾水,希望各位老大帮帮指点指点,把小弟领上道。。。

楼主(2009-10-24):
项目情况:
照片里面左边的是一块ACTEL的fpga开发板(新板),右边是一块Microcontroller(老板)。
假设右边那块microcontroller的老板子在运行了几年之后突然坏掉了,而且这块板子的生产厂商倒闭或者不再生产这种这个型号的微控制器了,该怎么办?所以项目就要求用fpga来开发一块功能完全一样的板子来代替,大小尺寸都一样,可以跑相同的程序。这样如果老板子坏掉,可以直接拔下来,用那块新板子来代替就可以了。

这就是大概情况,现在板子都有了,我要做的就是给FPGA写HDL
因为刚学fpga不久,老师就让搞这么个事情,查了几天资料,不知道从哪儿入手
都说万事开头难,希望各位老大给我指点指点,把我领上道。。。最开始我该干什么,从哪儿开始?
万分感谢啊!!!

网友:
FPGA做的功能是啥呀

楼主:
就是相当于设计一个MCU 2# chit_wps

楼主:
首先我觉得我应该对原来那块老板子非常了解才行,内部怎么工作,但是这貌似不容易啊 2# chit_wps

网友:
首先你得搞清楚需求

网友:
1.图上的东东不是fpga,是altera的max系列cpld。

2.左图里面的芯片好像是一个proasic,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先了解一下这个芯片的功能吧。

其实需求也就是做一个跟proasic功能相同的逻辑。

如果是简单的mcu估计可以,如果复杂点就会比较麻烦了,cpld毕竟不能实现比较大的逻辑。

楼主:
老大,能说清楚点吗?谢谢,就是原来板子的spec? 5# Griswold

网友:
你需要做的
1,需要清楚的了解原来板子的功能。
2。用verilog实现一个功能相同的逻辑。

还有什么没有说清楚吗?
你原来板子的功能是什么,原理图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所以具体实现不能给你什么意见。只能给你说
你要做什么。

楼主:
左边板子的是actel的fpga,右边板子的主芯片是infineon的C509,上面还有个Altera的CPLD。是用左边那块Actel的fpga来实现右边那块C509+Altera MAX。
proasic是啥?先查查看 6# tianguau

楼主:
恩,这是问题所在,谢谢!有啥问题我再求教,还好我还是刚开始 8# tianguau

网友:
最好是你已经有那块老板子Altera MAX2 的源代码(VHDL或者Verilog),这样就事半功倍了
ProAsic应该也是FPGA, Actel家的

网友:
应该有整个工程才好,管脚位置的约束和代码都有,要确认接口电平等等

网友:
汗,没有回过神来,actel还有fpga。没有用过。。。。

楼主:
西门子不肯给源代码....不过这个可以理解,人家要是把源代码什么都给你了,人家何谈机密可言,不过它给了一个板子内部firmwar固件的spec,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板子功能的描述有用 11# sssh

楼主:
西门子不肯给源代码....不过这个可以理解,人家要是把源代码什么都给你了,人家何谈机密可言,不过它给了一个板子内部firmwar固件的spec,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板子功能的描述有用 12# s14432

网友:
有现成代码把.那主要得弄清新版子的管脚映射关系吧,修改一下位置. 内核估计能通用

网友:
我马上也要开始弄FPGA了。。。GL

网友:
功能搞清楚,PCB搞清楚,其他就好办了

网友:
用逻辑实现MCU吧

网友:
先搞清功能啊

网友:
hehe,祝福楼主啊!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功能定义还不清晰

网友:
没搞懂LZ想干啥。是想用ACTEL 代替ALTERA的话比较容易,要是想代替MCU的话,目前ACTEL只有4种可用的MCU内核:CORE ABC,8051,CORTEX_M1,CORE_M7。搞SOPC的话自己看ACTEL上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