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perl的几个小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下~十分感激!!

楼主(2009-10-24):
求助:有关perl的几个小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下~十分感激!!
用perl写出下面的几个小程序~
1. 列出目前所在位置的所有文件/资料夹名称。
2.
承一,只列出资料夹名称。
3.
利用Perl,把目录下所有附档名为.pl的文件修改权限为可执行。

第一个写的如下: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my @filelist = glob "*";
print "$_\t" for @filelist;
print "\n";

最终执行后打印出了所有的文件夹名和文件名~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若你还知道其他实现方法,望不吝赐教!十分感激~~

网友:
#!/usr/bin/perl -w

use File::Find;
use File::Basename;

$dir = ".";

find (\&find_dir ,$dir);

sub find_dir {
  $fullpath = $File::Find::name;
  if(-d $fullpath) {
    print "dir: $fullpath \n";
    print @aa $fullpath
  } else  {
    print "file: $fullpath \n";
  }

}

网友:
关于改权限,如果只是本层目录文件的话可以这么做
@filelist=`ls`;
foreach $filename (@filelist) {
   chomp($filename);
   if($filename =~ /\.pl$/){
      system("chmod 755 $_");
   }
}
多层目录的话类似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Perl语言还是很精练的

网友:
问题症结中……,

网友:
上述的办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