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view产生的问题

楼主(2009-10-25):
使用calibre pex提取参数,只能产生netlist文件
已经将输出选项卡中改为calibreview + schematc了
但calibre view setup界面就是不弹出,仅有一个抽出的netlist弹出

请教高手解决方法~~~~~

楼主:
仅仅有netlist的话  只能改input.scs来仿真了 这样要麻烦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设置
不启动ic51  直接用calibre -gui -pex 启动,点run时会提示错误
1 the viewer is not running or
2 the viewer server socket is not activated

不知道这个错误是否和在ic51下run calibre 无法生成calibre view有关

请指教~~~~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直接用calibre -gui -pex 启动,点run时会提示错误 1 the viewer is not running or 2 the viewer server socket is not activated

楼主:
自己解决了  读了skl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2009-12-23):
你好,我是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2010-08-05):
output~>svdb把倒数第二个选项也选择
家里没有工具,不好说,唉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A:
output~>svdb把倒数第二个选项也选择
家里没有工具,不好说,唉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