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 violations..(附加 图片)

楼主(2009-10-25):
刚学DRC,一大堆问题,无从下手。
1)竟然有一大堆cell missing,不可思议
2)密度的violations,该怎么解决呢
3)还有什么M1.4:M1 area is 0.08,这是什么意思呀。。。 drc  drc
4)max metal3 width without slot open?
5)max M2 width is 15. Metal wider than this size should apply slot。(好多这种错误)
6) M1.2:spacing between M1s is 0.17.(how to do?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删除1层的,会不会对时序产生影响)
啊,简直疯掉。请有经验的人,帮忙解答下吧~~~跪谢!

网友:
1) cell missing:不太清楚是什么问题。
2) density不满足:需要在routing后添加stdcell filler以及metal fill;
3) M1.4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说的area不够啊;
4)和5)说的是宽metal上需要打孔:DRC要求在一定window中,metal的density不能过大。如果是metal width过宽,且走线较长的话,需要split这条metal,或者是在metal上挖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具体要挖多少面积的孔,这个DRC violation的详细描述应该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补充一下
1)竟然有一大堆cell missing,不可思议  (是不是有些GDS file没有merge到最终的gds文件中?导致调用不到?比如标准单元什么的)
2)密度的violations,该怎么解决呢  (同楼上,布局布线工具可以自动填充)
3)还有什么M1.4:M1 area is 0.08,这是什么意思呀。。。(有时在布局布线中生成的过孔,例如从第一层到第四层的,在二三层都要求一定面积的金属,而布局布线自动生成的有时不符. )
4)max metal3 width without slot open?(同楼上)
5)max M2 width is 15. Metal wider than this size should apply slot。(好多这种错误)(同楼上)

建议问问题给出完整的出错信息

建议直接查DRC rule file中对应说明,应该可以弄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分谢谢,有了一些理解了。
1)missing cell。比如cell NADD4BBXLM violation details:the reference cell is not found in any library.是什么原因呢?
2)这个drc检查是在添加filler之后,用herculers检查的。若还有density是不是要删除原来的,重新填充密度大的filler?
3)area不够该怎么办呢,手动画。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答。真心谢谢。不然我真无从下手,一片空白。
“GDS file没有merge到最终的gds文件中”是什么意思呢,我只有输出一次gds呀,是在DFM之后了。
不知道您一开始做herculers drc的时候,是什么下手的呢,有没有什么建议。。
1)碰到的什么问题,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注意避免的话,才不会出现呢?
2)什么样的drc问题不能解决,而需要重新做一次呢?
3)或者推荐本书也行啊,完全没有指导,这么做,让我简直痛不欲生啊~~~

网友:
1) 这种missing cell的问题应该就是2楼说的那样,你的gds中没有把你所有用到的cell及block的gds merge进去。
2) 这个是什么的density?
3) area不够是由于2楼说的那样的原因引起的吗?

另:你的PR工具是Encounter/Astro/ICC或者其它的?
DRC 工具是Hercul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怎样做才能完全的merge呢。stream out时有什么必需的选项么。。
2)比如说 400个violations
M3.6:Dummy pattern is required in case M3 density is less than 16%,Max Metal3 GDS pattern density is 82%(density check in each 200x200 square)
3)小妹我比较笨,需要您点拨下,提供解决area不够的办法。
4)我用的PR工具是Astro,配套使用hercules查drc ,lvs问题。

网友:
1) streamout时应该有option设置的,因为我没用过Astro,不知道是什么option哈
在ICCompiler中有这个设置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99
在Encounter中streamOut命令中有个merge的选项;
2) 这个看起来是说你的M3的density不在这个范围内啊。是小了还是大了。小了的话需要添加metal fill;
3) 如果这个area是前面说的哪种原因产生的,而且较少的话,可以手动修改(route后ECO);如果比较多得话,可能需要重做route(此时应该有设置的);
4)没用过Astro,都说跟ICC相似,但是命令不太一样。Hercules我也没用多久,不是很熟悉。只是看着DRC violations返回到ICC中修改。

网友:
一般来说出现的DRC问题可以ECO解决。但是如果是你的design本身就有很大的congestion问题,从而route后一大片一大片的spacing问题,手动修改是不可能的那种,就需要重新P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答复。
我也是看了drc问题,再回到Astro中重新修改的,根据您的指导,需要去试试了。。。
若还有未解决问题,到时候发帖,还是希望您能指点一下。拜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astro hercules哈哈
但布局布线工具输出的一般只是金属互连线的版图,包括其他cell、IO之类的物理位置,一般不包含其版图信息。在做DRC之前,要用某种版图编辑工具virtuso、laker等打开你在astro中导出的gds文件,把库中cell等东东的gds导入,合并成完整的gds,才可以检查。

导出时注意层的对应关系,应该有个layer.map文件(不知道astro怎么弄),否则导出的版图层不对,也会检查出大量错误。

应该如sunshinell所说,没加金属填充。建议先整好完整gds,再看时很多错误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最好的解决大量DRC的办法事实上时优化布局。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出现了很多DRC,可能是由于布局本来比较拥塞造成的,通俗点说,房子小了,塞进去很多人的话,肯定会有踩脚的情况。
布局的优化是指,可以通过合理的更改一些floorplan,来让本来congestion比较明显的地方,减少congestion程度。通俗点说,房子虽然小,但是你可以通过改变家具摆放的位置,让他们更合理,这样,人待在里面也会舒服一点。
一般情况,在astro中可以使用一些选项自动修复一定程度的DRC/LVS错误,当然,前提是版面上有足够的空间来供工具利用。最好是在astro自带的DRC/LVS检测无误之后再导出版图,再用专门的DRC/LVS工具来检测。有一个好处是,ASTRO自己检测的lvs如果出现错误的话,你可以再astro里面比较方便的找到出错的地点,并修正它。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前面一位朋友说的一样,金属过宽的话会需要再金属上刻槽。在astro里面有一个slot wire 的选项可以直接完成该步骤。
另外,你可以去http://www.eetop.cn/bbs/thread-138392-1-1.html这个帖子里面下载astro的简要的中文教程。是台湾CIC出的一个lab,比较适合初学astro,里面也有讲到slot wire和antenna effects。

网友(2010-09-23):
膜拜下,高手出木

网友(2011-07-06):
只做过模拟手动layout的飘过~~~
也去学习一下,想学自动布局布线ing

网友(2019-04-28):
学习到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