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噪声

楼主(2009-10-25):
大家谈谈ldo 噪声或者有关资料拿来分享!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吧?

网友:
你是问噪声的来源还是指其它?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说说噪声测试方面的知识,谢谢了!!!

网友:
太大了一点

网友:
noise怎么测量阿?

网友(2009-11-29):
现在正在做LDO的项目。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噪声是一个大问题。其实不很明白,究竟想问的是,噪声的原因/影响/如何减小,还是什么方面?这就好比,请大家谈谈下雨的影响?我只好随便一说,权当抛砖引玉。

什么是噪声?
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不是噪声。就好象,天上掉下来的,不一定是雨,还有可能是雪、冰雹、露水、沙尘暴、馅饼。。

在LDO的“噪声测量”中,可能会看到(并且要注意避免的)有,纹波,自身(微小或挺大的)振荡,漂移(随温度或别的),RF pickup。。。也许,在实验中,还经常可见探头导致的类似Ringing的输出。这些,都不是噪声。

剩下的,才可能是。噪声到处存在,在LDO,以及一般的半导体电路里,有几种:

1、热噪声
热噪声 是指 我们叫做 4kTR 的那一种。在每一个电阻上,都有这么一个噪声源。在LDO,比如参考电压上,很可能有某个高阻抗的结点,那点上的热噪声较大。

2、散粒噪声
由于电子是单个的,电流永远不能“连续”,就好比黄豆砸在身上,可能感觉挺连续,但其实总是离散的。而且,这个离散过程是(物理本质上)随机的。所以,在某段时间,通过某个二极管的电流,会比另一段时间的电流,稍多一些。这在半导体PN结中较为明显。

1和2的噪声功率,都和带宽成正比;都可以通过调节电流密度来直接(2)或间接(改变r_out等等)来改善。

3、1/f噪声
也叫flicker噪声。在直流电路里,它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用较大的器件会有所帮助。比如mosfet里,它和CoxWL成反比。

在一个设计成熟的LDO里,多半的噪声,会来自于参考电压源。而bandgap的低噪声,多多少少,要用大电流来换。

请多多指正。

网友:
高手如林

网友(2011-08-11):
把贴顶起来,忘有人回答噪声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