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10M的时钟通过FPGA或CPLD分频得到3M的时钟

楼主(2009-10-25):
如何将10M的时钟通过FPGA或CPLD分频得到3M的时钟,要50%占空比的。请教一下高手这个3M时钟如何得到。尽量要Verilog HDL得到就好。点拨思路一下,有点急,谢谢!!

网友:
用片内的锁相环产生 最好不要用计数器

网友:
,如果这块FPGA内部有小数分频模块的话,可以直接调用;一般没有的话,先倍频3倍,再分聘十;如果直接小数分频,用verilog的话,是不可能做到50%的DUT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3楼,我要实现的比较简单点,所以不是FPGA ,是较低端CPLD也应该没有内部的小数分频模块,和PLL。的确,我用分频器弄出来的3M ,一看,也不是50%的DUTY,看来要改用其他频率的晶振了。

网友:
DCM..*3 ,,/10

网友:
你不用PLL是做不到的。因为不是整数分频。

网友:
对 就是先3倍频 再10分频

楼主:
可是要实现3倍频,好像也得用PLL也行吧,哈哈。代码实现的话只见过2倍频的。

网友:
PLL好像这么低的频率不行啊

网友:
xilinx的fpaga dcm 和pll都是20M以上才能工作 不如弄个25M以上的时钟用dcm生成10M和3M

网友:
先生成6MHZ,再分频。。。如果不能生成6MHZ,那就用20MHZ生成6MHZ

网友(2010-02-10):
纯数字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