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具有4个mos管的驱动能力

楼主(2009-10-26):
老师让写一个反相器,具有4个mos管的驱动能力.什么意思呢?理论上是无穷大,因为输入漏电流的影响,会导致扇出无法识别输入信号还是会导致扇出的输出无法完成反相呢?     谢谢解答!

网友:
MOS的输入端口存在寄生电容,要驱动MOS必须在它的开启(关断)的时候提供瞬时大电流推拉,控制电容快速充放电,这样MOS的开关速度才能提上去,否则可能导致MOS开关速度太慢甚至根本就无法正常工作,明白?

网友:
应该的意思是 4倍扇出能力,即驱动4个相同INV时,其延迟要满足特定的要求,比如0.3ns

网友(2013-04-23):
这个和逻辑努力有关系  就是要设计4倍的反相器逻辑努力

网友(2023-01-16):
DC情况下,Ig=0,AC下可不是等于零,因为输入信号的电压在摆动,Cgs上的电压未必跟的上,你仿真会发现,频率高幅度大的信号,通过反相器时会发生显著失真,比如一个方波信号出来变成了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