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偏置电路设计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9-10-26):
各位好,我在设计运放的偏置电路时,采用的方法是(师兄建议的)一个Bandgap经缓冲接成电流源,这个电流源再经过我的偏置电路,然后产生偏置电路给运放。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bandgap产生基准电流源然后再给偏置电路的做法,而不采用直接偏置的方法(直接二极管连接那种,不用电流源来镜像),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基准稳 电流就稳  电流稳  运放性能就稳

包括增益 带宽等 当然这是相对的

这样做当然更耗资源 但要看op的应用场合 有的地方需要op在电压\温度变化时保证相对稳定的特性 就需要这样了

大家讨论

网友:
你每一路电流的需求可能不同吧
这就要从基准源的电流源自己镜像得到不同的电流~
也许还有噪声方面的考虑~    有的时候要牺牲电流换取更小的偏置电路得噪声

没有贴图 不好具体分析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一个是PTAT电流,一个是与温度和电压无关的电流,应该看OP的设计要求吧。quiescent current 要求变化不大的话,当然用bandgap 加buffer实现了

网友:
一个是PTAT电流,一个是与温度和电压无关的电流,应该看OP的设计要求吧。quiescent current 要求变化不大的话,当然用bandgap 加buffer实现了
引用 网友A:

有点错误,第二个是一个与温度无关的电压除以电阻后产生的电流,电阻是负温系数的
但是这个电流的变化确实要比PTAT电流变化要小得多

网友(2010-11-07):
电阻是正温度系数!

网友:
同意一楼。。。。。。。。。。。。

网友(2015-01-27):
我也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