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异步FIFO的探讨

楼主(2009-10-26):
一个异步FIFO,输入位宽/输出位宽=1/2,那么读写时钟rclk、wclk是否一定也一定要满足wclk/rclk=2/1?  ALTERA的MegaWizard中的FIFO说明书中有个不同输入输出位宽的例子,但他的时钟也是倍数关系,这种关系是必要的吗?

网友:
应该不是吧~~~

网友:
时钟是独立的,没有关系。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都可以,看具体使用环境。

网友:
时钟是独立的,没有关系,关键是想要用多大的速度读写吧,看需求

网友:
FIFO比DPRAM好弄多了,就是一个先入先出的东西,一弄就行

网友:
肯定不需要相同的倍数。

网友:
既然是异步fifo,那就没有办法用sta工具进行分析,而只能用设计来保证。大多数情况下要用到gray码来传递读写指针

网友:
没有必要了,时钟与读数据速率不是一个概念,也许有很快的时钟,但很多个时钟周期才读写一次

网友:
时钟是独立的,没有关系

网友:
不是必须的,关键看设计的约束,带宽,etc

网友:
嗯,跟时钟没关系
6# bobzeng

网友(2009-11-25):
you need to take care of timing design and bandwidth design

网友:
恩,关键还是fifo深度的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看吞吐量的好,FIFO作为缓存就是要不上溢,不下溢,不浪费
6# bobzeng

网友:
我觉得也是看吞吐量的好,FIFO作为缓存就是要不上溢,不下溢,不浪费

网友:
只要输入速率和输出速率保持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