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RTL代码中加入IO和POWER PAD?

楼主(2009-10-26):
各位高手:   本人需在netlist中加入IO和POWER的PAD,查阅相关资料后得知要进行PAD例化,相关资料显示如下:Input Pad: PADINC p20(.DI(reset_i), .Ypad(reset));该句代码是对输入PAD的一个例化,我想要问的问题是:“PADINC”这个名称是不是随使用的工艺库的不同而不同呢?这里的“DI”和“Ypad”名称又是从何而来呢?可以随便写吗?如果不能,那这些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按照该资料的相关格式对PAD进行了例化但是在ENCOUNTER的design import 中导入 并没有看到CORE周围有PAD添加。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这个就是在foundry 提供的IO库文件的Verilog 或者 VHDL的代码中会有IO库,你直接在你的顶层RTL中对其进行例化,“PADINC”肯定是IO库中的某一个IO的名字,直接调用就可以了,“DI”和“Ypad”就是你用的那个“PADINC”这个IO的端口,把所有的IO都加上之后,然后把这个作为顶层进行综合,出来的netlist就已经加上PAd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朋友,先谢谢你正确的解答,我现在已经找到了IO库中的VERILOG文件,里面确实定义了许多module,但我现在的问题是:无法区别哪些是我想要的,比如输入PAD.以下是我从程序中考贝出来的一小段程序:
`celldefine
`delay_mode_path
`suppress_faults
`enable_portfaults
`timescale 1 ns / 10 ps
module PANA1AP (PAD);
inout PAD;

   parameter ExtLoad = 50.0 ;
`ifdef NOTIMING
`else
   specify
      specparam cell_count    = 0.000000;
      specparam Transistors   = 0 ;
   endspecify
`endif
endmodule
`nosuppress_faults
`disable_portfaults
`endcelldefine
该程序定义的是什么呢 是这些东西吗 另外我以将IO库中的VERILOG文件上传于附件中。该文件定义了很多MODULE,但我看不懂这些,也不会区分。希望你能进一步指导。

网友:
每个module对应不同的PAD 在PDF文档中有说明

楼主:
恩 我已经找到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忘了加内核供电IO和给IO本身供电的IO, 数量要足够. 有些有特殊要求,IO的pdf文档里也有,仔细看

楼主:
恩 谢谢楼上的朋友提醒

楼主:
各位朋友:我通过用verilog编写一个简单的电路程序,然后将PAD加入到该程序中后,通过DC综合产生.v网表和.sdc文件,然后倒入到SOC 中,可仍然看不到PAD。请问是否还应该倒入什么文件呢,还是其他缺了其他什么步骤?

网友:
还要在encounter中加入IO文件!

楼主:
我终于把PAD给加上了  太开心了 太激动了  谢谢大家的鼎力相助

网友:
哈哈,贺一个。
后面别忘了加IO filler, 不然布线后会很好玩

网友:
终于搞定了

网友:
文档中有说明

网友(2009-12-01):
呵呵,与楼主同乐哈

网友:
通了通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贴出几段例程来,不知道怎么例化IO呢?

网友C(2010-01-13):
怎样加power PAD啊  i/o PAD 还知道和谁连接  power 应该咋例化啊  楼主解决了  就把做法告诉俺吧  谢谢!!

网友(2010-12-29):
IO PAD加进去了,例化的power pad没有,不知道为啥?

网友(2011-04-29):
看datasheet
普通IO在RTL阶段就插入了,电源地IO在PR时插入

网友:
SoC Encounter 不是有个设置IO约束的文件,那个现在是3.0版本了貌似;里面的有语句实例化Power Pad,不在RTL代码里面加。
使用ICC的飘过……

网友(2011-12-16):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请问IO库从什么地方可以获得!

网友(2012-05-03):
回复 网友D:

    还是不明白,io库的一个module有一到三个端口,但如果顶层的端口有8,9个的话该怎么例化?是用一个module还是多个?还有,encounter里加的io文件的pad名,是可以任意选定还是必须和io库里的相同?不懂啊,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再我的库里找到你上边贴出的那个verilog文档了,请问pdf文档是哪个呀?

网友(2014-04-07):
我也是啊,终于在astro中给实现了,很高兴

网友(2014-12-08):
楼主,我用DC导出了网表文件,里面只是例化了PAD,那么在encounter中除了加网标文件和sdc文件还要加什么文件才能顺利加入PAD呢

网友(2016-04-26):
The macro 'suppress_faults' has not been defined.    读进dc之后是这样的,怎么回事,求楼主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2018-05-22):
回复 网友B:
Reply

    Need .libfile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给内核供电和给IO供电你怎么处理的?

网友(2020-06-07):
引用 网友C:
怎样加power PAD啊  i/o PAD 还知道和谁连接  power 应该咋例化啊  楼主解决了  就把做法告诉俺吧  谢谢! ...

楼主,我也有这个问题,power最后你是怎么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