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ilkyway库的生成

楼主(2009-10-26):
请教各位,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ram怎么来产生ICC用的milkyway库,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Astro使用的milkyway格式是一样的啊?memory compiler在导出文件的时候是可以指定格式的,包括Astro需要的milkyway格式和SOCE需要的LEF格式,等等

楼主:
谢谢,但是我的Memory compiler输出的只有lef和gds2的格式,没有milkyway的格式文件呀,难道是我的Memory compiler用到的文件的问题?
3# aliputa

网友(2009-12-02):
需要在milkyway或在Astro 中生产FRAM CEL LM 就可以用了

网友:
有了gdsii就算是有了一切了,其他都可以编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呀,呵呵,能不能帮忙指导一下呀?

网友:
you can make the milkyway database in Astro

1,Cmcreatelib
2,austreamin    import the memory gds
3dbsetcellporttypes    power/ground ports defination
4extractbolcokagepinvia
5readlib   imort the timing data of memory

good luck

网友(2011-05-17):
thanks for devopetent's post,
I would have a try!

网友(2011-11-21):
有了lef,最好用lef

Milkyway 里面read_lef , FRAM view就形成了,

gds 到fram view比较麻烦,不好做

网友:
有gds和lef就可以啦

网友(2012-11-27):
回复 网友C:

    有了这两个文件,难道不需要其他的配合文件吗,比如各种map文件,layer mapping file等等?怎么配合这些用呢?

网友(2014-04-20):
正解,直接启动Milkyway,create_mw_lib之后,read_lef即可~

网友:
那在ICC中怎样生成milkway???

网友(2014-05-22):
回复 网友B:

    怎么编写的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存有疑问的参考synopsys ref methodology 中lib prepare 部分,另外,无论vendor提供的库全不全,只要gds是对的,建议都按照特定的需求重新生成统一的CEL, FRAM。 避免中间环节出错。

网友:
Milkyway可以把LEF变成FRAM, 最新版的(2012+)建好Library之后一句command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命令: read_lef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成功怎么办?谢谢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