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赋值方式的问题

楼主(2009-10-26):
一直没有搞懂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的区别是什么?!我写程序都是按照那个什么黄金教程的总结原则来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赋值方式的?

网友:
写法的区别主要影响仿真器的行为。在同一个进程中(如always程序块),阻塞赋值是有先后顺序的,是串行执行的,而非阻塞赋值是并行执行的。时序电路用非阻塞赋值,组合电路用阻塞赋值。

网友:
时序逻辑与组合逻辑的关系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可以用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