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调光比的问题

楼主(2009-10-26):
请问 我看到一个led驱动datasheet里说 pwm 调光比达到 3000:1

请问这个3000:1是怎么定义的呢? 难道是 ton/toff=3000:1吗?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光比是安下面的方法计算出来的:
Foper=工作频率;Fpwm=调光频率;调光比率就为=Foper/Fpwm(即调光的占空比最低有效占空比为一个cycle的工作周期,当调光占空比小于一个cycle工作周期时(1/Foper),芯片同样会输出一个脉冲的驱动);比如Foper=100khz;Fpwm=200Hz,则调光比为:100k/20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