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测试中的参考电压产生电路,疑惑?

楼主(2009-10-26):
怎么解释输出端电容的这种接法?(为什么要这么接,而不是接一个11.1111u的电容)

怎么解释运放OP27输出端的接法?(22 欧的电阻做什么用,为什么选择22欧?47K欧与10N的电容这样接是为什么?)

网友:
能描述一下,怎么进行测试么?

网友:
电容是考虑分别滤不同频率段,如高频和低频的要求设计的。

至于OP27的接法本人也不大清楚,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是一个低通噪声滤波器,频率大概只有几Hz。
22欧电阻和10u电容是一个小阻值的RC滤波网络。在前面接了个电压跟随器,再将RC输出接回反馈,有效减小R阻值,降低输出负载。10n、1K、47K欧提供频率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n和47k是结成单位增益的啊,没有看出来,还请指教。还有1k反馈是怎么确定的,不可以直接接回反向端吗?

我想问下这些电阻的阻值是如何计算的,能不能说详细点?

谢谢~~~~

网友:
频率为0,电容开路,自然就是单位增益了。从滤波器角度看,后面是2阶滤波,推一下传输函数就可得到f0方程,根据方程就可以得到电阻阻值了。

网友:
电容开路就不是单位增益吧(先不考虑1k电阻的反馈),还有1k电阻可否用短路线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