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7.1调用Modelsim SE 6.2b仿真出错

楼主(2009-10-26):
提示如下:
Error: (vopt-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mul_tbw.fdo PAUSED at line 8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第一次装modelsim时忘记将modelsim.ini文件中的只读属性给去掉,就直接在modelsim中运行了compxlib -s mti_se -arch all -l all -w -lib all这条命令。发现问题后就把modelsim给卸载了重装之后还是一直出现上面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求高手帮忙!!!

网友:
我也不懂。。

楼主:
提示如下:
Error: (vopt-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引用 网友A:

各位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编译xilinxcorelib库没找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晚在ISE7.1中先在source中点击选择的device,然后再在process中双击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ies,运行完之后,再在modelsim安装目录下将modelsim.ini中的VoptFlow 由1改为0.

这样就行了(这种方法可能有些出现类似问题的人可以借鉴)。

但是今天却还是出问题了。

问题如下“#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rgb2yuv_tbw.fdo PAUSED at line 9”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希望知道的能解答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2010-01-05):
建议重新编译库!

网友(2011-07-04):
同样的问题,谁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