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SMC triple well layout畫法

楼主(2009-10-26):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有誰知道TSMC triple well layout的畫法

我的畫法是
先畫 n well 在裡面在畫一層dnwell 然後在dnwell再畫pwell請問這樣畫法對不對呀
還有 cross section view 是如何呀

因為現在再做l-edit的 .xst file
請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fer to RF MOS

楼主:
請大大講一下,具體要參考哪一本書,或是哪一篇文章壓
因為我沒有PDK

网友(2010-09-17):
其實你可以直接呼叫rf-mos的cell把 rf的layer曾弄掉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要硬幹的話
先畫好你的MOS元件,然後用N-EWLL蓋上, 並且把MOS的部分CHOPPER掉

加上DNW的LAYER層, 至於規範距離, 你就要去找了, 我太久沒畫, 有點忘了

网友(2011-06-08):
这个我想知道,请高人来回答

网友(2011-07-14):
基本上pwell是自动生成的,不用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