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如何实现高精度的偏置电流源?急!

楼主(2009-10-26):
小弟做了一个电压基准源,想通过基准电压源产生一个基准电流源,但是找不到高精度的片内电阻,哪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帮我!谢谢!一般的poly 电阻或者diff电阻都精度都在15%以上!

网友:
是否想过Trimming?

网友:
只能trimming了吧,要这么准干吗?

网友:
poly 电阻已经很准!要在更精准只能trim了吧

楼主:
我是想用一个基准电压除以电阻产生一个精确电流,但是电阻精度不够的话就会导致产生的电流不精确

网友:
除了片外,没有满足pvt的

网友:
电流不精确没什么问题啊,而且这个片内电阻产生的电流相当好用。

网友A(2011-03-22):
精度高的话 开关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容?楼上的谈谈什么样的办法?

网友:
吾之技能唯有trim

网友:
开关电容来实现电阻啊,不过电路会引入较多的管子和clock,看你怎么trade off了。这想法一些文献上就有,能接受的话是可以用的

网友:
用开关电容实现的电阻,其精度决定于电容的偏差(假设clock足够准确)。集成电路中虽然电容的精度高于电阻,可还谈不上“精确”吧,高精度就更达不到了。

网友:
单独来做符合PVT的电流源

网友:
If without trimming, is the external 1% (or even smaller tolerance) resistor under consideration?
This scheme needs one extra pin for the IC.

网友:
    错了吧,SC模拟的电阻精度和poly电阻相比是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如电容和电阻的工艺误差都是 ±10%,那用SC实现的电阻精度有多高?

网友:
回复  hsh22

假如电容和电阻的工艺误差都是 ±10%,那用SC实现的电阻精度有多高?
引用 网友C:

    可以小到0.1%

网友:
楼上的真有意思, Req=1/(f*C),当C有10%偏差时,竟能做到Req只有0.1%的偏差,真神人也!

网友:
因为楼主的问题是关于绝对精度的。
当然,用SC作电阻的相对精度确实比较好,同时电阻的相对精度也高了许多啊。

网友:
精准的电压源只有修调吧

网友:
因为楼主的问题是关于绝对精度的。
当然,用SC作电阻的相对精度确实比较好,同时电阻的相对精度也高了许多 ...
引用 网友C:

    呵呵,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啦,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您纯当无视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A:
精度高的话 开关电容

请教一下,那片上高精度频率源怎么做呢?除了LC,面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