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reset信号的处理

楼主(2009-10-26):
各位,reset信号和clk信号都是高fanout信号,对于clk 我们可以 时钟树综合,而对于reset信号呢?一般怎么处理的啊?大家聊聊!

网友:
综合的时候设成理想的线,布线时工具会自动对其做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不用处理, 特殊需要按时钟树做(一般不用,如楼上说的)

网友:
在写clock tree 的contraints时候, reset也一起定义的。
所以他们也会做成和clock tree类似的tree

网友:
是否在约束脚本里面对于异步复位的reset信号要设置false path?

网友:
回楼上的:不需要,而且这样做也不合理

网友:
请问一下,综合的时候复位信号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2010-03-16):
我也想知道,详解?

网友:
设dont touch就好了吧,pr的时候再注意一下fanout

网友:
基本上不用管reset信号,也不需要做成时钟树那么多的buf

网友(2010-04-21):
use astHFCts to make it as a clock tree. First before place ,you should set the reset net as a ideal net. So after place  the reset will not be insert the buffer

网友(2010-05-27):
综合的时候设成理想的线,布线时工具会自动对其做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