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电路,请教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2009-10-26):
不好意思,本人第一次发这个求助帖子的时候发错地方了,请斑竹原谅,只能在这里重发了,希望这里的高手指点,下面进入正题:
1有两个地方我没明白:1.N203B运放的作用,我测得N203B7脚电压为2.5V,不知道怎么算出来,这个运放的接法我没遇到过。2.从我的观点看N202A基本上是一个跟随器,但正如问题1中所说,N203B7脚是2.5V,那么N202A1脚也应为2.5V,而我实际测得1脚的电压是4.04V,为什么呢?
2红圈中是一个将9V电压升成-12V的电路,好像是靠前面的与非门产生的方波控制V209的开通和关断,请教以下这个方波是怎么产生的,相关参数是怎么计算的啊!
另外就是二极管V210后面的电路,既然已经产生了-12V,为什么要加了一个N202B那样的反馈回去呢?
最后再谢谢一次!本人在线等待哦,嘿嘿,祝这里人气再旺!

楼主:
我先自己顶起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1:
1. 第一个运放N203B的电源接在哪里?第二个运放N202A的4接到哪里?

2. 给出的信息稍稍少了些,不能明白整个电路的回路增益等等。。第一个运放是正反馈大于负反馈接法,只有在外围回路恰当补偿后,才能有稳定的输出电压。否则,很可能在振荡。

3. 仿真结果,还是实验室测量?仿真的话,请.tran,测量N203B的7端;如果是实验,示波器看一看N203B的7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这两个图是我研究的一个便携式仪器的电源板部分,两个图中的运放的电源在其他部分已经接好,不会存在问题。另外我得到的数据都是实际测得的结果,不是仿真,你说的运放N203B,相关的V212是一个稳压管(稳压值是2.5V),电阻R216的一端是直流9V供电,而测得V211的3L+产生了5V电压,给其它器件供电,我就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原理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LDO的原理。稳压管产生基准点压与反馈回来的电压进行比较,误差输出控制功率管,产生一个5V的电压。

网友:
不过1M的电阻似乎有点大,通过稳压管的电流才那么点,能稳压吗?这个电阻需要确认一下。

网友:
好像R215和R217的电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

从原理上看,后面那个运放就是一射随器,如果接的电压大于2.5V的话,那么就应该是2.5V,如果实际结果是1V,那只能说明这个运放的供电电压是1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这个运放我测得输出是4v,输入时2.5v,比较怪异,我也认为是跟随器,但实际情况不是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你说的有一定道理,这个电路就是要3L+一直存在5V电压,其实图1的目的就是产生基准电压,供后面的电路使用,明天我测一下v212两端的电压就清楚1M电阻的问题了,谢了

楼主:
咋就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