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thesis中的条件编译问题

楼主(2009-10-26):
仿真器都支持`ifdef/`ifndef等条件编译的语句,想问一下,synthesis工具支持吗?如果我希望在某个开关define的情况下,综合某个verilog文件中的某些逻辑,而关掉的时候,综合另外一些,甚至包括I/O。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综合工具是支持的。

网友:
可以这么写

网友:
综合工具的开关应该是synthesis translate_on和synthesis translate_off。

网友:
当然可以支持,用过很多次了。
Synopsys的IP就是这样用的,只需要修改头文件的define开关,就可得到不同的电路。

楼主:
当然可以支持,用过很多次了。
Synopsys的IP就是这样用的,只需要修改头文件的define开关,就可得到不同的电路。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某个专门的*.v(就是你说的头文件)中写上`define....?或者在top.v中写呢?

网友:
在你编译的第一个文件里写就可以了。或者在编译的命令行里加也行的。

楼主:
在你编译的第一个文件里写就可以了。或者在编译的命令行里加也行的。
引用 网友B:

synthesis的时候,如何在编译的命令行里面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