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运行一条VHDL指令须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9-10-27):
FPGA有像单片机那样的指令运行机器周期吗?
对于一个外加50MHz时钟晶振的FPGA系统,它运行一条VHDL指令的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
我觉得FPGA不是CPU,谈不上运行指令。

网友:
VHDL得到的是电路,不是程序
FPGA与DSP,CPU不同

网友: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我到现在没搞清它与CPU之间的区别,还请哪位帮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问题问的也太外行了吧...

网友:
先随便找本书来看看先

网友:
VHDL跟指令有什么关系?VHDL是逻辑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点不专业啊,,,是不是搞软件出生的?

网友:
omfg, i am anlog guy and know more about fpga than louzhu
ud better read textbook again carefully...any text book...

网友:
小伙 完全没有电路概念

网友:
太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