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gainboost没有增益

楼主(2009-10-27):
请教各位,我做了一个gainboost没有增益(也就不到2db)是怎么回事,各个管子都饱和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共模反馈的电阻给小了,导致输出阻抗很小

网友(2009-11-29):
自己琢磨出来了,不错。

网友:
很多设计都是电阻问题,呵呵,一般我设计完了有问题都先查电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