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HSPICE库添加了仿真却总是出错!

楼主(2009-10-27):
请高手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HSPICE库添加了仿真却总是出错!
.sp程序是:
EX2.1 use spice to simulation MOS output
.option post=2 numdgt=7 tnom=27
*.OPTIONS LIST NODE POST
.lib 'mm0355v.l' tt
M1 2 1 0 0 nch.1 W=10U L=2U
VDS 2 0 5
VGS 1 0 1
.DC VDS 0 5 0.2 VGS 0 5 1
*.PRINT DC V(2) I(VDS)
.PRINT DC i(m1) vth=lv9(m1)
.END
我已经把库文件放在仿真文件夹了,而且MODEL的名字nch.1用的也是库中定义的名字(.model nch.1             nmos   (                    lmin    = '1.207e-06-dxl'
+lmax    = 2.01e-05        wmin    = '1.183e-06-dxw' wmax    = '1.9983e-5-dxw' ),但仿真总显示错误:
.st0中显示的是:
init: begin check errors,  cpu clock=  2.19E-01
>error          ***** hspice job aborted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A-2008.03-SP1\hspice.ini

.lis中显示的是:
**warning** (mm0355v.l:260)   model nch.1 is not used in netlist
**error** model name nch.1 in the element     0:m1
is not defined.

网友:
新加第一行 把第一行弄成注释 试试

楼主:
加了,还是这样,各位大师帮我出出主意!多谢了!!!

网友:
M1 2 1 0 0 nch.1 W=10U L=2U
这一行错了,device model名应该是nmos而不是nch.1

楼主:
各位帮我看看,实在是没辙了,我用的VISTA系统,与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我也关注一下

网友:
把M1 2 1 0 0 nch.1 W=10U L=2U
中的nch.1改成nch就可以了。
你的库文件地址怎么没写完整??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mm0355v.l这个文件,谢谢?

网友(2009-11-29):
把M1 2 1 0 0 nch.1 W=10U L=2U 中的nch.1改成nch就可以了。

Spice模型库是针对不同的沟道宽长值而分区间的,每个区间就是命名为nch.1, nch.2,等等。你不需要在网表里面制定哪个区间。直接用模型名称就好了。

网友(2010-04-19):
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