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如何将工艺库文件导入cadence

楼主(2009-10-27):
最近在自己电脑上装了个虚拟机来跑5141,把工艺库考到主目录下后,进入library manager后仍然看不到该库的目录,请问该如何设置呢?
谢谢,在线等哈~

楼主:
还有就是将以前的电路文件 从单位考到自己的电脑上 library manager中也没有显示
知道的告诉下哈

网友:
要在Library manage里创建一个库

楼主:
已经知道了,忘记对.cdslib文件进行修改了,谢谢

网友:
东西很高深,学习

网友(2011-04-04):
回复 楼主:

可以在仿真的时候analog environment里面制定model library。

网友(2011-09-07):
楼主前面不都自己回答了么?修改运行目录下的cds.lib嘛!把需要的库挂载起来
直观的,直接用tools下面的library editor就能改吧

网友(2013-01-18):
怎么搞啊 具体说说啊 本人刚接触

网友(2013-10-10):
能不能直接导进去  不改其他东西呢

网友(2019-11-08):
请教一下怎么将工艺文件拷进虚拟机呀

网友(2019-12-26):
不是很懂,有详细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