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release是一个什么状态?

楼主(2009-10-27):
有些接口协议要求某些信号在某个状态release掉,请问这种release通常是什么状态?是全部赋成低电平吗?

网友:
高阻態 HiZ   就是 (0, 1, X, Z) 的Z

网友:
release就是撤除之前对它的强制驱动(force),所以release之后这个信号就由它的驱动信号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