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问题

楼主(2009-10-27):
我在做带隙的时候需要一个精确的偏置,考虑用电流镜做偏置,可是电流镜拷贝的基准又要求一个基准电流,可是我是准备用基准电压产生基准电流的啊,这样岂不是成了死循环。

请问各位做过带隙的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大家在搭电路之前是不是都先理论计算下啊?如果不计算的话,那怎么进行电路设计呢??

网友:
见过几个bandgap的运放偏置电流都是电阻+ nmos ( diode connected) 产生的, 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带隙你为什么需要一个精确的电流偏置???
结构本身就是负反馈,自偏置了

网友:
同楼上,不明白你要做什么精确的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可以不精确,但是希望电流能够比较稳定。

你可以看下电路图(图中缺少偏置),这是利用反函数原理来实现零温度系数的。如何提高这个电路的PSRR呢?

网友:
该电路不正常

网友:
6楼的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看这篇文献,我做的时候,PSRR大约在40dB左右。所以想用cascode提高PSRR,但是偏置不好加啊~~~~我想要达到的PSRR是60dB以上~~~

A COMS Bandgap Reference without Resistors.pdf

网友(2011-05-09):
精准的电流能实现高PSRR吗?思维略微跑偏~~~

网友:
这个电路图我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最右边一支应该是个current mirror 这样就有个负反馈在里面,会自动稳定电流

网友:
如果用CASCODE提高PSRR再做一个与电源无关的电流源提供偏置会比较好!

网友:
那个带隙基准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