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流片后电源抑制比会下降多少?

楼主(2009-10-27):
作了一个LDO,前仿真10KHz电源抑制比是65db,
后仿真发现只有58db,不知流片后会是多少,
望高人解答,
如果还会下降很多的话,就不敢去tape out了。

网友:
做了后仿就应该比较靠谱了吧
我们做的前仿75dB@1K,实测65dB
BTW,10K的时候对PSRR要求还这么高,开环增益一定很高吧,补偿咋做的?

楼主:
做了后仿就应该比较靠谱了吧
我们做的前仿75dB@1K,实测65dB
BTW,10K的时候对PSRR要求还这么高,开环增益一定很高吧,补偿咋做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感觉心里还不踏实,
是按照SCI一篇论文作的
那论文也是坛子里的,如有兴趣,我可以传上来

楼主:
to ckseu:
看见了seu
莫非是同门师兄弟,呵呵

网友:
呵呵,东大6系MEMS的,
应该是比你虚长几届
混了几年,没什么长进,惭愧惭愧

楼主:
呵呵,东大6系MEMS的,
应该是比你虚长几届
混了几年,没什么长进,惭愧惭愧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mems的,
学长好啊

0.5工艺60db@10KHz 不好做
而且还要求输出电压的变化幅度很大

网友:
谢谢了!
感觉心里还不踏实,
是按照SCI一篇论文作的
那论文也是坛子里的,如有兴趣,我可以传上来
引用 楼主:

那篇论文,传上来看看,谢谢!

楼主:
那篇论文,传上来看看,谢谢!
引用 网友B:

好的

网友:
问下,楼上的,你们100KHz以上的PSRR,结果怎么样?

楼主:
有两种方法
要么做瞬态
要么做AC,
作AC仿真,不太理想,但是可以看到各个频率点的psrr
做瞬态仿真,比较客观,但是一次只能看一个频率点的psrr

网友:
这个是量产结果

网友:
看来能流片的人还是比较少,能做到后仿就不错了

楼主:
问下,楼上的,你们100KHz以上的PSRR,结果怎么样?
引用 网友C:

-------

约为43dB

楼主:
回复 网友D:
------------------------------
你们做得LDO很牛啊
请问用什么工艺,
什么架构阿?
输入输出电压差是多少?

网友:
输出电压不同版本有3.3,2.85,2.5,1.8,1.2
如果多通道的芯片跟coupling, bandgap的psrr, LDO的架构,版图都有很大关系
调了几次才好

网友:
一般输出电流多少?

16# zhanweisu27

网友:
输出电压不同版本有3.3,2.85,2.5,1.8,1.2
如果多通道的芯片跟coupling, bandgap的psrr, LDO的架构,版图都有很大关系
调了几次才好
引用 网友D:

可否透露一下电路架构?学习学习!

网友:
最大300mA,其实美信,TI也有类似产品的

网友(2010-01-19):
seu mems的朋友,我也有阿

网友:
mems 哥们在哪家做模拟呀?

网友:
晕 沉了这么久的帖子也被楼上两位翻出来了,呵呵
估计是学弟
eetop估计不让版聊
空的时候加QQ聊吧 52589672

网友:
看看這篇如何
3q3q~~~

网友:
我仿真的PSRR在1KHz为70dB左右,,100kHz大概38dB,不知道性能算怎么样

网友(2010-05-26):
大300mA,其实美信,TI也有类似产品的

网友:
看看这篇文章

网友:
做了后仿就应该比较靠谱了吧
我们做的前仿75dB@1K,实测65dB
BTW,10K的时候对PSRR要求还这么高,开环增益一定很高吧,补偿咋做的?
引用 网友A:

实测的挺不错嘛!我做的电路,发现后仿和测试还是有差距。。
您用的是什么工艺?还有,怎么测试的?用的是频谱分析仪?还是扫频仪器?

网友:
又见同门!

网友(2010-06-28):
看看,温故知新

网友:
这个是量产结果

引用 网友D:

多大功耗下做的啊?什么工艺啊?相当的不错了

网友:
10khz做到这个水平很不错啊

网友(2011-05-07):
好东东,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xuexile

网友:
这个结构能调出来吗?最大3A电流?

网友(2012-10-27):
能请教一下你们认为LDO中对psrr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因素吗?

网友:
psrr要求好高

网友:
怎么我的LDO误差放大器也是如此,前仿真62dB,后仿不到60dB

网友(2015-01-23):
看看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