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storeal $rtoi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27):
$bitstoreal  $rtoi 是什么意思 ?居然出现在好像欲实现综合的代码中,这些系统函数和任务好像都是不能综合的呀??

   $dumpfile ("multdiv.vcd");
   $dumpvars (0,testmult16);   这好像是为仿真提供常数的操作吧,那multdiv.vcd是如何建立的呢?请教了。能利用什么软件直接建立还是说先建立TXT文件而后改文件后缀名呢?我知道可以用QII 建立HEX和MIF文件,VCD文件 不知道。

网友:
modelsim的波形文件可以导出为VCD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的是cosine 的波形文件VCD。在modelsim里面的余弦信号波形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查找表法吗
谢谢!!

网友:
看用什么方法了
查找表的话,只需要改变ROM中存储的值。
CORDIC算法也可以实现三角函数,不过麻烦点

网友(2017-05-12):
试着
module main;

   real x;
   real a;
   real b;
   integer y;

   initial begin
      a = 3334.4;
      b = 41.68;
      x = a * 1.0 / b;
      y = $rtoi(x);

      $display("x=%f, y=%d", x, y);
   end

endmodule //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