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模拟三极管温度系数问题

楼主(2009-10-27):
用HSPICE模拟带隙基准
但是其中的负温度系数源VBE的温度系数是直线
为什么呢?请多多指教

网友:
It should be very close to linear,otherwise,how can we build up a bandgap.
It's k*Vptat+Vbe.

网友(2010-02-19):
不是很懂
應該是往下降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A:

vbe must diode connect and connect to current source

and .dc temp sw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