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phy和控制器兼容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9-10-27):
请教一下,synopsys的 ddr控制器和altera的ddr phy接口不匹配,在altera的FPGA上如何进行ddr的访问?谢谢!

网友:
让synopsys改控制器啊

网友:
这个你就很难了。要么就是自己TRY各种CLOCK 的频率和相位,运气号的话,也许可以找到某个可以工作的频率和相位点。
或者就是不用ALTERA提供的PHY,然后自己用DELAY CELL来模拟DLL的delay,前提是你得对ddr controller的原理很了解。

网友:
基本上可以放弃了,因为synopsys的ddr ctrl主要针对第三方asic phy ip,fpga的不怎么支持。

网友:
二楼回答正解

网友(2010-09-08):
好高深,学些东西走。

网友(2013-03-21):
自己加个适配逻辑呗,我是SNPS+XINLIX,中间加个异步TDM适配逻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