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的信号,用400M去采样,用Virtex-4还是Virtex-5?谢谢

楼主(2009-10-28):
100M的信号,用400M去采样,用Virtex-4还是Virtex-5?谢谢

前端有100M的模拟信号,准备用400M的ADC(ADS5474)去采样并进行模数转换,
得到的数字信号送入FPGA进行处理,

这里的FPGA选Virtex4好还是Virtex5好呢。

Virtex4是90nm技术,Virtex5是65nm技术。
Virtex4最高跑到500M,Virtex5最高跑到550M。
等等。。。

不知哪个更适合高速处理?谢谢。

网友:
我觉得都不行。400M时钟,每个周期只有2.5ns,考虑到逻辑延时和布线延时,it's a mission impossible。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也就是说Virtex-4根本跑不到400M????

那您觉得逻辑延迟和布线延迟在什么数量级?

网友:
可以做到,我做过,只需要把AD接口部分设计好达到400MHz就可以了,其它处理部分利用并行处理的原则降低频率。

楼主:
可以做到,我做过,只需要把AD接口部分设计好达到400MHz就可以了,其它处理部分利用并行处理的原则降低频率。
引用 网友A:

您是用的TI公司的AD转换芯片ADS5474么?
后端的FPGA是用的Virtex-4还是Virtex-5呢?

谢谢。。

网友:
V5 比 V4快,锁存数据,400M是可以跑的

网友:
如果仅仅是用400M时钟从管脚锁存数据,没有其它逻辑,然后经过类似串并转换的机制,还是有希望的。但如果要用400M下实现其它的逻辑,几乎不可能。V4和V5内部器件的延时将近1ns,布线也是这个级别,如果逻辑级数多一点,就不容易实现了。

网友:
野18.。。居然在这看到你
你打算用V5了啊?好牛哦

楼主:
野18.。。居然在这看到你
你打算用V5了啊?好牛哦
引用 网友B:

用锤子V5,给点建议,咋个弄。

楼主:
您是指AD和FPGA之间的接口,
还是AD与前端驱动运放之间的接口?

谢谢。

网友:
从成本上讲V5更有优势(安富利说的 越新的片子在同等规模下越便宜 毕竟工艺新了 面积小了 至少spatan2 和spatan3是这样的)

楼主:
晕,我一直以为V5很贵。。。。。。。。。

网友:
要实现这个速度的数据传输,普通v5/v4的io口应该是不行的吧?除非用lvds口或者什么rocket口。
而且内部处理400MHz的data,constraint怎么下?input/output delay一加上就差不多了,里面没办法做逻辑的

网友:
只需要把AD接口部分设计好达到400MHz就可以了,其它处理部分利用并行处理的原则降低频率。
是这个原理,
做过1G采样的,ADC先分成了4份并行.速度只是一个约束,最重要的是你的信号处理算法.

网友:
有什么必要过采样呢。

楼主:
要实现这个速度的数据传输,普通v5/v4的io口应该是不行的吧?除非用lvds口或者什么rocket口。
而且内部处理400MHz的data,constraint怎么下?input/output delay一加上就差不多了,里面没办法做逻辑的
引用 网友C:

您说得在理,这个ADS5474的输出和FPGA之间的接口就是LVDS的。

至于您说的constraint倒是没怎么考虑过,
以前就没有做过约束。。。。。。汗。。。

楼主:
只需要把AD接口部分设计好达到400MHz就可以了,其它处理部分利用并行处理的原则降低频率。
是这个原理,
做过1G采样的,ADC先分成了4份并行.速度只是一个约束,最重要的是你的信号处理算法.
引用 网友D:

多谢!!!

您说的并行处理是指FPGA内部的并行处理,也就是FPGA内地流水线??

这个ADC(ADS5474)的最高也就是采到400MSPS啊,
怎么做到1G采样的啊。。。???

楼主:
有什么必要过采样呢。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100M的采样频率去采100M的信号,能采到么?

网友(2010-05-26):
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