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TCAD的成功安装!!!!!

楼主(2009-10-28):
我已经从下列链接出下载了Sentaurus TCAD,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64474&highlight=Tc%40d
可是还没有license,使用Synopsys license产生工具产生的license中不含有Sentaurus TCAD的Feature,那位大侠能提供点信息,如何破解这个软件?最好能有个详细步骤。先谢了!
经过反复摸索,已经安装成功,不过,不可以和ISETCAD一起安装的。我也 不知道为啥,主要是License的daemon运行有冲突!!!!!

网友(2009-12-11):
请教如何破解Sentaurus TCAD 烦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呼唤高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0-04-16):
同声相求,大侠们出手啊

网友:
下载之后还不能安装啊?

网友(2010-05-20):
我也想知道,这个东西实在是搞不懂啊

网友:
谢谢你的信息,去看看

网友:
请问这个Sentaurus TCAD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2010-09-04):
安装这个软件真的不容易 需要高手指点啊~

网友:
请教 如何安装的~急求~

网友(2010-10-08):
我记得论坛里有怎么破解的详细方法,搜搜看

网友:
提供參考:

1. vendor 需使用snpslmd, 不要用ISE的vendor
2.Sentaurus user guide訊息:
If you have TCAD tools from ISE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ensure the
<Sentaurus directory>/bin directory precedes the ISE installation in your search
path, for example:
* Add to .cshrc:
set path=(<Sentaurus directory>/bin $path)
* Add to .profile, .kshrc, or .bashrc:
PATH=<Sentaurus directory>/binPATH
export 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ffffffffffffff

网友:
回复 楼主:

    ggggggggggggggg

网友(2011-02-12):
共享一下吧,我也需要~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我的license也没弄好。

网友(2011-07-07):
大虾在哪里。。。

网友:
我正在下,还没试

网友(2012-01-17):
牛人啊,

可是我没有信元,急啊

网友(2012-10-16):
顶 想要 我也没有信元

网友:
努力挣信号元!!!

网友(2012-11-16):
期待 答案 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安装

网友:
呵呵我的饿还没装好  求救啊

网友(2013-01-02):
;----------------------------------------------------------------------;
; vertical dimensions
(define hAlN      0.100)
(define hGaN      2.000)
(define hAlGaN    0.025)
(define hPass     0.050)

; horizontal dimensions
(define Xmin     -3.500)
(define SrcLngth  1.000)
(define DrnLngth  1.000)
(define GtLngth   1.100)
(define SrcSep    1.500)
(define DrnSep    2.400)

; Ohmic contact definitions
(define Sep       0.00)
(define Dpng      1E20)

; Molefraction definition
(define x_AlGaN  @x@)

;----------------------------------------------------------------------;
; Derived quantities
;----------------------------------------------------------------------;
(define Xmax    (+ Xmin SrcLngth SrcSep GtLngth DrnSep DrnLngth))
(define Ymax    (+ hGaN))
(define Ymin    (- 0 hAlGaN hPass))
(define Ysrfc   (- 0 hAlGaN))
(define Yjnctn  (- 0 Sep))

(define Xsrc    (+ Xmin SrcLngth))
(define XgtLft  (+ Xsrc SrcSep))
(define XgtRght (+ XgtLft GtLngth))
(define Xdrn    (+ XgtRght DrnSep))

;----------------------------------------------------------------------;
; Create structure
;----------------------------------------------------------------------;
(sdegeo:create-rectangle (position Xsrc Ymin 0)  (position XgtLft Ysrfc 0) "Nitride" "LeftPassivation" )
(sdegeo:create-rectangle (position XgtRght Ymin 0)  (position Xdrn Ysrfc 0) "Nitride" "RightPassivation" )
(sdegeo:create-rectangle (position Xmin Ysrfc 0)  (position Xmax 0 0) "AlGaN" "AlGaN_barrier" )
(sdegeo:create-rectangle (position Xmin 0 0)  (position Xmax Ymax 0) "GaN" "GaN_bulk" )

; --------------------------------------------------------------------------------
; Place AlGaN mole fraction
; --------------------------------------------------------------------------------
(sdedr:define-constant-profile "CP.xMole" "xMoleFraction" x_AlGaN)
(sdedr:define-constant-profile-material "CP.xMole" "CP.xMole" "AlGaN" 0 0 "Replace")

; --------------------------------------------------------------------------------
; Place doping profiles to emulate metal spikes
;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Source" "Rectangle" (position Xmin Ysrfc 0) (position Xsrc Yjnctn 0))
(sdedr:define-constant-profile "P.source" "PhosphorusActiveConcentration" Dpng)
(sdedr:define-constant-profile-placement "P.source" "P.source" "Pl.Source")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Drain" "Rectangle" (position Xdrn Ysrfc 0) (position Xmax Yjnctn 0))
(sdedr:define-constant-profile "P.drain" "PhosphorusActiveConcentration" Dpng)
(sdedr:define-constant-profile-placement "P.drain" "P.drain" "Pl.Drain")

; --------------------------------------------------------------------------------
; Create and place all electrodes
; --------------------------------------------------------------------------------
(sdegeo:define-contact-set "source")
(sdegeo:set-current-contact-set "source")
(sdegeo:set-contact-edges (find-edge-id (position (+ Xmin 0.001) Ysrfc 0)))

(sdegeo:define-contact-set "gate")
(sdegeo:set-current-contact-set "gate")
(sdegeo:set-contact-edges (find-edge-id (position (+ XgtLft 0.001) Ysrfc 0)))
(sdegeo:set-contact-edges (find-edge-id (position (* 0.5 (+ XgtLft XgtRght)) Ysrfc 0)))
(sdegeo:set-contact-edges (find-edge-id (position (- XgtRght 0.001) Ysrfc 0)))

(sdegeo:define-contact-set "drain")
(sdegeo:set-current-contact-set "drain")
(sdegeo:set-contact-edges (find-edge-id (position (+ Xdrn 0.001) Ysrfc 0)))

; --------------------------------------------------------------------------------
; Grid refinement definitions
;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Default" "Rectangle" (position Xmin Ymin 0) (position Xmax Ymax 0))
(sdedr:define-refinement-size "Ref.Default" 0.4 0.2 99 0.01 0.01 66 )
(sdedr:define-refinement-placement "Ref.Default" "Ref.Default" "Pl.Default" )
(sdedr:define-refinement-function "Ref.Default" "DopingConcentration" "MaxTransDiff" 1)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eDensity" "Rectangle"
  (position (- XgtRght 0.05) Ymin 0)
  (position (+ XgtRght 0.3)   0.1 0))
(sdedr:define-refinement-size "Ref.eDensity" 0.01 99 99 0.005 66 66 )
(sdedr:define-refinement-placement "Ref.eDensity" "Ref.eDensity" "Pl.eDensity"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channel_h" "Rectangle"
  (position (- XgtLft 0.1) Ymin 0)
  (position (+ XgtRght 1)   0.1 0))
(sdedr:define-refinement-size "Ref.channel_h" 0.15 99 99 0.01 66 66 )
(sdedr:define-refinement-placement "Ref.channel_h" "Ref.channel_h" "Pl.channel_h"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drain_c" "Rectangle"
  (position (- XgtRght 0.2) Ymin 0)
  (position (+ XgtRght 0.7)   0  0))
(sdedr:define-refinement-size "Ref.drain_c" 0.08 99 99 0.01 66 66 )
(sdedr:define-refinement-placement "Ref.drain_c" "Ref.drain_c" "Pl.drain_c"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contact_r" "Rectangle"
  (position (- XgtRght 0.005) Ymin 0)
  (position (+ XgtRght 0.05)   0.1 0))
(sdedr:define-refinement-size "Ref.contact_r" 0.005 99 99 0.001 66 66 )
(sdedr:define-refinement-placement "Ref.contact_r" "Ref.contact_r" "Pl.contact_r"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contact_l" "Rectangle"
   (position (- XgtLft 0.005) Ymin 0)
   (position (+ XgtLft 0.005) 0.1  0))
(sdedr:define-refinement-size "Ref.contact_l" 0.005 99 99 0.001 66 66 )
(sdedr:define-refinement-placement "Ref.contact_l" "Ref.contact_l" "Pl.contact_l"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surface" "Rectangle"
  (position Xmin Ysrfc 0)
  (position Xmax 0 0))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urface" 99 0.1 99 66 0.001 66 1 2 1 )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surface" "MB.surface" "Pl.surface" )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barrier" 99 0.1 99 66 0.0004 66 1 -2 1 )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barrier" "MB.barrier" "Pl.surface"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surface_Pol" "Rectangle"  (position Xmin Ysrfc 0) (position Xmax (+ Ysrfc 0.0001) 0))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surface_Pol" 99 0.1 99 66 0.0002 66 1 4 1 )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surface_Pol" "MB.surface_Pol" "Pl.surface_Pol" )

(sdedr:define-refinement-window "Pl.channel" "Rectangle"
  (position Xmin    0 0)
  (position Xmax hGaN 0))
(sdedr:define-multibox-size "MB.channel" 99 0.2 99 66 0.0004 66 1 1.5 1 )
(sdedr:define-multibox-placement "MB.channel" "MB.channel" "Pl.channel" )

(sdeaxisaligned:set-parameters "yCuts"
   (list -0.025 -0.0249 -5e-5 0 5e-5)
)

;--- Generate and save the mesh using Mesh
(sde:build-mesh "snmesh" "" "n@node@_msh")

网友:
还能下吗

网友(2013-02-19):
so what is the solution?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15-01-16):
谢谢,如果有对应教程就跟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15-04-07):
回复 楼主:

    求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载的 17588-tcad-2015-00-win 是安装文件吗?

网友:
装了好久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2017-08-16):
你好,
有人可以告诉我如何在Redhat Linux上安装Sentaurus 2013.03,没有任何问题?
我不能在linux上安装这个软件。
任何帮助将不胜感激。

网友:
等待大侠出售相救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好破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我!我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58# joycechou1110 破解的差不多了,不过还有其他问题,你知道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每次打开终端都出现这个信息:bash: variable: command not found,然后swb命令也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设置环境变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yes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yum install libxaw.so.7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搞定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了
   怎么搞,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license有问题

网友(2017-09-28):
sentaurus进去创建一个新的工程,但是保存不了啊,各位大脑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2018-01-20):
安装好几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