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一个什么芯片?在网上搜不到啊

楼主(2009-10-28):
芯片从上往下看是
Q3 A
AT160

网友:
是不是atmel 公司的?

网友:
似乎是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好像是串行EEPR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能给一个datasheet的下载地址么?
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
最好贴出电路图, 根据原理猜测

楼主:
这个我没有原理图啊,只是买回来的东西板子上看到的一个芯片

网友(2009-12-29):
被人打磨过了,或是在原厂家定制的,无法知道了

网友:
只有看看外围了,单单从照片无法判断~~

网友:
不是写了AT16A么?分析下外围电路,从确定作用开始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