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的直流特性

楼主(2009-10-28):
差分电路中,如要仿真输入输出端的直流特性,仿真单端的直流特性是应将输入端信号设为自变量,对其进行直流扫描。但是如要看差分信号输入时的直流特性应该怎么设置自变量呢?
讲得详细一点,比如一个差分放大器,要看其电压传输的直流特性,单端很简单,设置单端输入单端输出vi和vo,自变量为vi就可以了,可是如要看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即Vid和Vod的直流特性,此时如何设置自变量呢?

楼主:
等待解答....

网友:
try to set the other input as the voltage controlled voltage source by the first input and the gain as -1

楼主:
哦,明白!谢谢,先试试看.

网友:
also,you can set a input source connect to VCVS with +/-0.5 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