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pci中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28):
本人菜鸟,刚接触pci,用的是pci9054做一个运动控制卡 在中断部分遇到很多疑惑,求高人指点
1. pci本地中断,我在datasheet上看到的只有一个pin154为LINT#,可是在很多资料上看到写LINT#[2:1],我现在本地端有两个外部中断源,该怎么处理?

2. 利用plx公司提供SDK建立API函数库时,参考UserManual,在PlxPci_InterruptEnable()和PlxPci_InterruptEnable()的PLX_INTERRUPT这个结构体中,到底是0表示中断使能,还是1表示中断使能?

3. 使用pci中断,是不是在头标区的中断引脚(3ch)处设置好(一般只用INTA#,设置为1),系统POST时将分配好的IRQ编号写到中断线号(3dh),然后用上述的PlxPci_InterruptEnable()函数使能用到的中断类型,是不是就可以实现pci的中断了?

楼主:
在线跪等~~~

网友:
LINT#[2:1] 应该是pci 总线端的

楼主:
不是吧,LINT#是本地端中断输入输出,我看到说9052中是LINT#[2:1],在9054中是不是就只有LINT#一个引脚了?那我外部有两个中断源该怎么处理?
3# sy_sharc2003

网友:
写两个中断处理程序给每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