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同步开关噪声的分析

楼主(2009-10-28):
FPGA上同步开关噪声的分析

楼主:
都说沙发要自己坐

网友(2011-06-20):
作者:陆增援
Altera 应用工程师
概述 概述 概述 概述

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年来 FPGA 的器件容量和输入输出的管脚数量都极大的
增加了,例如 StratixIV 器件,最大的一款 EP4SE680 拥有 68.11 万个逻辑单元和 1104
个输入输出管脚。大量的输出管脚在同一时刻翻转会引起同步切换噪声。目前同步切换
噪声是 FPGA 领域的一个新的挑战。

同步切换噪声的定义 同步切换噪声的定义 同步切换噪声的定义 同步切换噪声的定义

当大量的输出管脚在同一个时刻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切换或者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切
换,会在相邻的管脚上引入噪声,这就是同步切换噪声。

网友(2013-06-09):
正好有个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