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时钟树综合的问题

楼主(2009-10-28):
请教一下前辈,时钟树综合时,有最小minimum insertion delay 的要求吗?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声明没用过,
看样子是指时钟树latency的吧, 约束里有最大和最小延迟
时钟树综合过程中会努力符合这些要求,即使不用这么多级缓冲器时钟树驱动和skew都够了

网友:
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0-12-08):
学习中,还不太明白

网友:
没有这个要求把,好像

网友:
没有这个要求,实际design中clk latency都是做的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