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下这个电路图(带隙)

楼主(2009-10-28):
看看是如何实现PTAT电流的。还有VDD附近的电路接法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这个是个paper上的吧,应该是high psrr的结构?
paper上不是有很详细的解释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为什么反馈使节点1、2保持相等~~~

网友:
vreg 与2号节点之间形成稳压  减小节点电压变化

网友:
是不是若1点电位升高,则I1减小,镜像后I5减小,M5中电流减小,则VGS-Vthp的绝对值减小,由于VS5=VREG,则VG5电位升高,即将2点电位拉高,使得2点跟踪1点?

楼主:
是不是若1点电位升高,则I1减小,镜像后I5减小,M5中电流减小,则VGS-Vthp的绝对值减小,由于VS5=VREG,则VG5电位升高,即将2点电位拉高,使得2点跟踪1点?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颇有道理,可是我还有一点疑惑,一开始是如何确保1、2点点位相等呢?

I1减小,如何镜像是I5减小呢?

网友:
你说的颇有道理,可是我还有一点疑惑,一开始是如何确保1、2点点位相等呢?

I1减小,如何镜像是I5减小呢?
引用 楼主:

可否这样分析,上面的几个PMOS管都镜像相等的电流
对于M1 Vgs1=Vds1
对于M2 Vgs2=Vgs1  Vds2=Vgs5 而Vgs5=Vgs1=Vgs2
因此  Vds1=Vgs1=Vgs2=Vds2
这样1和2 的电压相等啊   而且Vds1=Vds2 消除了沟调效应 你用L比较小的管子也可以得到比较高的PSRR
当然,这个电路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比如需要启动之类

网友:
你说的颇有道理,可是我还有一点疑惑,一开始是如何确保1、2点点位相等呢?

I1减小,如何镜像是I5减小呢?
引用 楼主:

因为M1和M2是PMOS镜像,1,2两点的电位近似相等,下面R1上电压为VBE2-VBE1,产生PTAT电流,此电流较小,I4镜像I1,I10=I4,I8镜像I10,I5=I8;不知道对不对,还有那个R2是不是也是反馈还是什么,M9似乎是误差放大以调节基准,搞不太清楚。召唤高手~

网友:
这个电路曾经研究过,但是功耗太大,没有深入。

楼主:
可否这样分析,上面的几个PMOS管都镜像相等的电流
对于M1 Vgs1=Vds1
对于M2 Vgs2=Vgs1  Vds2=Vgs5 而Vgs5=Vgs1=Vgs2
因此  Vds1=Vgs1=Vgs2=Vds2
这样1和2 的电压相等啊   而且Vds1=Vds2 消除了沟调效应 你用L比 ...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得出Vgs5=Vgs1=Vgs2的?貌似有点循环论证吧?

楼主:
这个电路曾经研究过,但是功耗太大,没有深入。
引用 网友D:

论文上说这就是为了低压低耗的~~~~

我做出来的功耗也就在几十个uA

网友C:
你怎么得出Vgs5=Vgs1=Vgs2的?貌似有点循环论证吧?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好,M2的电流通过M10 和M8镜像给M5
而且M14 M8 故意设计了cascode结构,应该挺准的 既然电流相等 宽长比一样
所以Vgs都相等,当然上面几个PMOS一样大小是我的假设,希望楼主可以说明下
我对我的分析还是很有信心的,希望大家指正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好,M2的电流通过M10 和M8镜像给M5
而且M14 M8 故意设计了cascode结构,应该挺准的 既然电流相等 宽长比一样
所以Vgs都相等,当然上面几个PMOS一样大小是我的假设,希望楼主可以说明下
我对我 ...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我来总结下吧,以谢各位最近对我的帮助:

首先,这个电路的典型的特点是高PSRR,大约在100dB左右,主要取决于你的环路增益大小。

其次,这个电路省去了传统的运放,从而相应的降低了功耗,大约在180uA,也节省了面积。

最终我做出来的结果是:温漂系数:18.35;PSRR 97.5dB @ 10HZ,89.6dB@1KHZ ,70.83dB@10KHZ 。

本电路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M2、M4、M5、M8、M10管的比例关系,原理正如上面的兄弟所言!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那个M9用来放大什么信号的?

楼主:
那个M9用来放大什么信号的?
引用 网友B:

M9是增加环路增益的以使VREG更加稳定,其本质是负反馈。

网友D:
论文上说这就是为了低压低耗的~~~~

我做出来的功耗也就在几十个uA
引用 楼主:

论文名称?

楼主:
论文名称?
引用 网友E:

附件就是我参考的论文~~~~~

A low supply voltage high PSRR voltage reference in CMOS process.pdf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结构,已经成功流片
主要目的是提高psrr,因为电源太脏
不过图中的这个结构我觉得基准偏差会很大,M2&M4 M8&M10的镜像不会太准,这个误差直接影响ptat电流,M9还要拉掉M13多余的电流,也会产生系统失调

楼主:
我做过类似的结构,已经成功流片
主要目的是提高psrr,因为电源太脏
不过图中的这个结构我觉得基准偏差会很大,M2&M4 M8&M10的镜像不会太准,这个误差直接影响ptat电流,M9还要拉掉M13多余的电流,也会产生系统失调 ...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做出的结果和仿真差别有多少啊?你认为这款与常规的用运放做的有哪些优缺点?如何提高流片的成功率?

谢谢,问题比较多~~~

网友: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好,M2的电流通过M10 和M8镜像给M5
而且M14 M8 故意设计了cascode结构,应该挺准的 既然电流相等 宽长比一样
所以Vgs都相等,当然上面几个PMOS一样大小是我的假设,希望楼主可以说明下
我对我 ...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怎么懂你的意思,就算cascode结构能完全令Id10=Id8=Id4=Id5, 但是由于
VDS2 VDS4并不完全相同,也就没有Id2=Id4,只是Id2≈Id4,那么"Vgs5=Vgs1=Vgs2"
就不成立,这个约等于带来的误差就大了。

网友:
This is more like pre-regulate vdd with the bandgap reference itself, good for psrr. However, this may cause very serious startup issue,Because the VREG needs the bandgap start to supply it, however, the bandgap needs VREG to start up, it becomes a chicken and egg problem.

楼主:
This is more like pre-regulate vdd with the bandgap reference itself, good for psrr. However, this may cause very serious startup issue,Because the VREG needs the bandgap start to supply it, however,  ...
引用 网友G:

启动没有问题啊,我的启动电路没有画在图上!

网友C:
还是不怎么懂你的意思,就算cascode结构能完全令Id10=Id8=Id4=Id5, 但是由于
VDS2 VDS4并不完全相同,也就没有Id2=Id4,只是Id2≈Id4,那么"Vgs5=Vgs1=Vgs2"
就不成立,这个约等于带来的误差就大了。
引用 网友H:

是有误差 没有办法
没有运放那么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bicmos工艺,核心结构跟你的不一样,你的这个我觉得基准不会很准
主要优点就是电源抑制比较好,提高成功率就是多留余量,跟追求性能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用的bicmos工艺,核心结构跟你的不一样,你的这个我觉得基准不会很准
主要优点就是电源抑制比较好,提高成功率就是多留余量,跟追求性能就不一样了
引用 网友F:

那请问你用的什么结构呢?是常用的运放箝位那种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