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容的很弱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楼主(2009-10-28):
电容在瞬态时可以传导电流,是否意味着电流从上级板流动到下级板呢?
如果是MIM或PIP电容意味着电子可以穿过介质层?而MOS电容的话电荷可以穿过栅氧呢?

网友:
不是,只是引起极板的电荷变化,是一种等效电流,可以用麦克斯韦的一个理论去证明它。

楼主:
不是,只是引起极板的电荷变化,是一种等效电流,可以用麦克斯韦的一个理论去证明它。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电子没有穿过介质层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我有限的知识内事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例外~~~~

网友:
我相信是有电子自由穿梭于栅氧上下的量子效应的。

网友:
应该是这样,但会有一个小的漏电流通过介质,该漏电与介质、温度和电容两端的压差等有关。

网友:
电荷进入栅氧,那可不是好事

网友:
栅氧的是漏电流   我们常说的电容的电流时电荷变化引起的等效电流  所以电容直通交流

网友:
看完上面的解释后我对电容的概念也清晰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电容上的电荷,
不考虑漏电流的话,
只能从一个极板,通过外导体,流到另一个极板上。

网友:
假設理想沒有漏電流,
电容上的电荷是感應出來的,
正极板若是正电荷,負极板感應負电荷

网友:
从量子力学上来看确实应该有的

网友:
瞬间电流是指电容在接进电路中的瞬间充电形成的,也就是电容两端迅速储存电荷,等电容两端的电压被充到稳定值后电流就消失了,并不是指电容两极板的漏电流。

网友:
电容上的电流包括两部分,由电荷定向移动产生的电流是漏电流,它决定了电容的品质因数。电容上的另一部分电流,是电容上的主要电流分量,是位移电流,也就是电场对时间的变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