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仿和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2009-10-28):
各位,我在做静态时序分析时如果发现时序为例(hold或者setup )时,怎么处理来避免为例啊?还有 encounter里面有一个时序优化和时序分析,用了这个还用PT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优化啊,符合spec要求即可
2。最好提参数再pt一把,多几种工具可靠

网友:
Pt的时序分析比较悲观,能通过最好。
encouter的分析工具也能signoff时序

网友(2010-11-02):
setup违例可以修改逻辑或者降低时钟频率
hold违例可以插入buffer

网友:
用PT做hold check还是很有必要滴,要不然,setup还能降频测试。hold违例那就死翘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