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PGA中实现bushold

楼主(2009-10-28):
data为内部信号,需要bushold来keep住数据,我看了一下好像ALTERA FPGA只能在PIN才能定义bushold,是否只能这样实现?

网友:
用寄存器锁住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只能在管脚上

楼主:
寄存器会用到clock,如果不用clock,能否实现?
如果用电路表示,就是一个比较强的inverter,加上一个比较弱的feedback inverter。
另外如果是在管脚上,好像只对input有效,如果将内部data设到管脚上,方向会有问题.

楼主(2012-02-23):
我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目前用altera fpga cylone II, 可以在管脚上设bushold,此hold强度大概为20K电阻的pull high或pull low。需要将内部的hold点拉到IO上,进行bushold设定。不过会有一些速度问题,可通过signal tap来确认。不过发现一些问题,有些IO function带有bushold功能,而有些fail。后续会再确认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