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Adit Spice Simulator

楼主(2009-10-28):
有人用过此软体吗?

网友(2009-12-24):
I need "Mentor ADIT" ~

网友:
I used it to design. But  i feel the it dont good use for design.
i suggest use compose + hspice to simulation you design.

网友(2010-04-07):
3# g9213706 kankan

网友:
NO 沒用過

网友(2010-06-20):
I used it for ADC design.It's good for speeding up simulation.

网友(2010-08-25):
adit 以前是 evercad 時 曾有過 pc版 ..
網路有 dos 下是 2003 or 2005 .. but 2005 有點 bug

其他是 linux 版 .
但是 linux 版其實因為 adit 無法run level 28 .得call hspice .

不過類似adit tool
還有  nanosim  ultrasim 或是 pc 上有套法國軟體 dolphin smash

smash 可能比較好找到 ..

网友(2011-03-16):
Are there anybody can upload the software?

网友(2011-05-06):
ADiT蠻好用的
但是手上沒有license

网友(2013-09-15):
回复 楼主:

   donotunderstandmentorsimulators

网友(2015-01-29):
where can find it ??!

网友(2015-02-28):
how to use it ?!

网友:
where to find it ??!

网友(2017-04-11):


网友(2018-05-16):
    aditspice 好处是 可直接吃 hspice 类似 hsim .
adit会先对 devie 建 lookUp table
这如何选对选多细?  很有关系

hsim 则是第一次分析如不须使用 电路会简化   第2 次才跑 .

早年是使用过 aditspice starsim hsim powermill

adit 多了可以 run verilog +spice . adit相当不错但是 偏偏没更新.
evercad 被 mentor 买下後. 好像没听说更新.
一般 whole chip simulation 会先把 apr digital  v2s (verilog to spice)
变 mos level spice netlist

adit 原输出是 fsdb . 後好像可以出mentor 专用波型档

adits 可CALL 设定档说

x1.x1 -> 如 digital circuit run switch level
x1.x2 -> run spice 可调 accu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