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740探讨

楼主(2009-10-29):
OV7740主要性能:
1、
采用OmniPixel3-HS™技术,具有4.2微米的像素,在1/5英寸的光学格式中实现了单芯片相机超利功能。
2、
OV7740以每秒60帧(fps)的速度显示VGA解析度,以120fps显示OVGA解析度,用户能够对画质、格式以及输出资料传送进行完全控制。
3、
OV7740支持数字视频并行端口,并以RAW  RGBYUV格式提供全帧、亚取样,视窗或8/10位影像。OV7740灵敏度为6800mV/lux-sec,可最优化性能并显著提高画质。
4、
可以替换OV7725,具有很大的主光线角度,和弱光性;

典型应用方案:HI3512+OV7740
HI3510+OV7740
网络摄像机 Ipcam

负责人:张超

手机:137 2421 2401
QQ:8777 89857
邮 箱:junyunlai@163.com
MSN:zlc312@hotmail.com

网友:
  • PHP PHRASEBOOK: ESSENTIAL CODE AND COMMANDS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and PostgreSQL: Advanced Web Programming free ebook download
  • Sams Teach Yourself PHP, MySQL and Apache All in One free ebook download
  • Beginning PHP and PostgreSQL 8: From Novice to Professional free ebook download
  • Practical Web 2.0 Applications with PHP free ebook download
  • Beginning Ajax with PHP: From Novice to Professional free ebook download
  • Learning PHP and MySQL, Seco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Objects, Patterns,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Beginning PHP and Oracle: From Novice to Professional free ebook download
  • Pro PHP: Patterns, Frameworks, Testing and More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and MySQL For Dummies, 2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AJAX and PHP Building Responsive Web Applications free ebook download
  • Build Your Own Database-Driven Website Using PHP & MySQL free ebook download
  • Sams Teach Yourself PHP in 24 Hours,Thir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Sams Teach Yourself PHP, MySQL and Apache in 24 Hours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Fast and Easy Web Development,2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for the World Wide Web: Visual QuickStart Guide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and Smarty on Large-Scale Web Development free ebook download
  • Web Database Applications with PHP & MySQL, 2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Beginning PHP And PostgreSQL E-Commerce: From Novice to Professional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5 Recipes: A Problem-Solution Approach free ebook download
  • Secure PHP Developmentt: Building 50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ree ebook download
  • Beginning PHP and MySQL 5: From Novice to Professional, Seco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Practical PHP and MySQL Building Eight Dynamic Web Applications free ebook download
  • Professional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with PHP: A Developer’s Guide to SEO free ebook download
  • Beginning PHP and MySQL: From Novice to Professional, Thir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Setting Up LAMP: Getting Linux, Apache, MySQL, and PHP Working Together free ebook download
  • ImageMagick Tricks Web Image Effects from the Command Line and PHP free ebook download
  • Sams Teach Yourself PHP, MySQL And Apache: All in One, Thir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Solutions: Dynamic Web Design Made Easy free ebook download
  • Professional Web APIs with PHP: eBay, Google, PayPal, Amazon, FedEx, Plus Web Feeds free ebook download
  •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with Snort Advanced IDS Techniques Using Snort, Apache, MySQL, PHP, and ACID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Programming with PEAR XML, Data, Dates, Web Services, and Web APIs free ebook download
  • 回复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