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端LVS的验证

楼主(2009-10-29):
将后端的版图导入CADENCE后怎么对其进行LVS验证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用v2lvs命令把后端的verilog网表转成cdl网表
再cadence里导出gds文件
就可以做lv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步骤如下
1.后端完成之后你需要导出两个文件,一个是网表.v,一个是版图.GDS
2.使用v2lvs命令将.v文件转换成你的lvs工具识别的电路文件,如.sp或.cdl
3.需要找到你所用工艺的lvs rule file
4.如果你是用Calibre的话,将电路文件.sp,版图文件.gds,规则文件XXX添加至表格中对应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但是这种问题应该能在网络上找到很多答案,希望你善用搜索,将自己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_^)

网友:
要验证你得看你用什么了,dracula还是calibre,要有网表的spi文件和验证lvs用到的file文件

网友:
直接在astro中调用calibre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工具都有对CAlibre的接口,不一定到cadence中,而且自动出来的东东应该错误很少的

网友(2010-05-27):
我也需要学习下

网友:
谁能解释的详细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