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两个电容

楼主(2009-10-29):
大家看看这两个电容各是什么电容?还有其中一个电容式三端的不知道怎么用?我现在用的工艺库是TSMC018。

网友:
mom cap和mim cap的区别

mom cap ( metal oxide metal cap) 从字面理解是利用了不同层次metal之间的oxide做电容的介质层,可以减少面积

mim cap (metal insulator metal cap) 从字面理解是利用了相同层次metal之间的insulator做电容的介质层.面积比较大,但是用到的metal就只有一层,可以减少mask数量.

在相同的电容值下,mim cap面积更大.

网友:
mom cap和mim cap的区别

mom cap ( metal oxide metal cap) 从字面理解是利用了不同层次metal之间的oxide做电容的介质层,可以减少面积

mim cap (metal insulator metal cap) 从字面理解是利用了相同层次metal之 ...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楼上的说法, 还是看看工艺文件。mim电容是指用mim层做的电容,不要武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阁下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值得我等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那个三端的电容怎么用啊???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查下model,应该有第三端定义的

网友:
mom cap和mim cap的区别

mom cap ( metal oxide metal cap) 从字面理解是利用了不同层次metal之间的oxide做电容的介质层,可以减少面积

mim cap (metal insulator metal cap) 从字面理解是利用了相同层次metal之 ...
引用 网友A:

mom没见过,但是mim不是这个意思吧,我研究过pdk也是不同层次之间的金属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查下model,应该有第三端定义的
引用 网友E:

没有model给我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