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填写Global Net Connection

楼主(2009-10-29):
各位朋友:本人在SOC ENCOUNTER中做Global Net Connection时,按照WORK SHOP上的步骤填写 connect ,scope ,to global net等三栏的信息。然后按add to list将其添加到Connection list。点击APPLY和CHECK。结果报错信息是:
No PG pin 'vdd' in any cell in the LEF files.
No PG pin 'gnd' in any cell in the LEF files.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是PIN和To global net两空格里的名称填的与库中的文件不对应吗

网友:
1# lztogether 抑或是你电源和地的网络名不对?
其实在.conf文件里自己写好就可以,有数字有模拟的时候比较麻烦,要多声明几条

如以下写法
set rda_Input(ui_pwrnet) {VDD AVDD}
set rda_Input(ui_gndnet) {VSS AVSS}

set rda_Input(ui_pg_connections) [list \
                        {TIEHI::} \
                        {TIELO::} \
                        {PIN:VDD:} \
                        {PIN:VSS:} \
                              ]
set rda_Input(TIEHI: {VDD}
set rda_Input(TIELO: {VSS}
set rda_Input(PIN:VDD {VDD}
set rda_Input(PIN:VSS:) {VSS}

网友:
2# holygun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虾,上面程序里的冒号括号,怎么让他不变成笑脸啊?
跪谢!!!!!!!!

楼主:
holygun先谢谢你的回复,  但是.conf文件是你设置好以后保存的啊!如果别人已经设置好了,那可以直接LOAD .conf文件就可以了。如果是新的工艺,那还是要自己设置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你输入法的问题吧,他就将:)默认为是笑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可以用图形界面先load进来,然后直接在上面修改那里面的文件,然后保存,也可以直接用UE打开.conf 文件将里面的内容直接改成新的就OK了

网友:
请检测你design import设置,看看power项里面有没有定义vdd和gnd。没有的话填上。再看会不会有错。

网友:
学习了,power ,gnd 的global net与pin的相连,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2014-05-10):
各位大大,小弟有个问题,看了好多人写的教程,但是各自将GlobalNetConnet这步放在了不同的位置,有的在Design import之后,有的在floorplan之后,有的在place之后,有的在CTS之后……
UG上面也没有说明应该要放在什么地方,但是看了GlobalNetConnect的功能介绍,感觉应该是在place之后,但是为何有人就能放到前面去呢?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编辑框里有代码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