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继电器在对微弱信号进行切换时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如果继电器对微伏级(uV)信号通道进行切换会不会影响该信号的质量,会不会加入噪声等?比如说我用继电器对热电偶的信号通道进行切换(热电偶输出的信号是uV级的电压信号),会不会影响热电偶的信号?
      期待解答!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问题呢?
我做了实验,发现有点影响,但是有不知道怎么消除这种影响。

网友:
处理微弱信号第一步最好是放大

网友:
继电器的触点一般都是合金成分,随温度会产生变化的热电势,具体数据查厂家数据手册,一般为数微伏~数十微伏

网友:
解决办法:先放大,后切换

网友:
会有影响 继电器闭合或者断开有火花 对电网影响很大的

网友(2009-12-25):
应该是有影响的,毕竟是机械动作。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模拟开关

网友:
应该先放大吧

网友:
和前面的人感觉一样,似乎先放大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开关的电阻不是很好控制,在微弱信号情况下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2011-06-19):
建议先放大,模拟开关的漏电流会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