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verilog老是遇到这个错:*W,DLSYNC

楼主(2009-10-29):
ncverilog老是遇到这个错:
nclab:  *W,DLSYNC: Library 'worklib' did not sync to disk (Input/Output error).
Loadding snapshot worklib.test:v
ncsim    *E,DLCOIF:Corrupt intermediate file :snapshot worklib.test:v(SSS).

主要是前面的警告老是出现,后面的*E多种情况,估计都是那个警告:*W,DLSYNC,造成的。
有没有大虾,游到此,指点一下后辈?

网友:
建议先把以前编译的worklib等彻底删除干净再试试。。。。

楼主:
试过了,没用

楼主:
后来解决了,好像是debussy环境设得不对,同样的代码,换个主机就行了,可不知环境哪里设得不对了啊。以前也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1. 内存有問題 or 2. 硬盘自壞sector
所以通常換一台机器試就没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高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