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片回来的数字芯片一般怎么测试啊?

楼主(2009-10-29):
请问流片回来的数字芯片一般是怎么做测试的啊?封装或者绑定后再做PCB板子,用逻辑分析测吗?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应用功能测试

还要有生产测试(Manufacture Test),就是看制造出来的硅片有没有缺陷,各个逻辑门,触发器是否正常工作,等等。这个会利用扫描链,输入test pattern进行测试。

基本的功能测试也需要相应的test pattern。所以通常把Manufacture test pattern和function test pattern连在一起,通过ATE测试芯片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应用功能测试

还要有生产测试(Manufacture Test),就是看制造出来的硅片有没有缺陷,各个逻辑门,触发器是否正常工作,等等。这个会利用扫描链,输入test pattern进行测试。

基本的功能测试也需 ...
引用 网友A:

是把DFT后用TetraTmax工具生成的test pattern发给芯片制造商让他们测吗?一般公司都不会买ATE吧。

网友:
流片回来一般都是测试电性能和功能吧,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芯片测试和量产测试.似乎楼上的都没有真正量产测试过IC.

网友:
测试电气特性参数??也可能可以做一下功能测试。

网友(2014-09-04):
封装前测、封装后测、加到pcb上测

网友:
软件,硬件测试,操作系统测试等等

网友(2015-10-22):
电源是个大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是回到设计公司吧!

网友:
有很多。。要看具体哪个阶段的测试和测试哪些方面

网友:
有谁能说的清楚一些??

网友:
芯片wafer out后到foundry厂商现做wafer完整度测试,然后封测测试,测试封测过程中有无封测失误,然后后面还会有ATE测试,这个是根据功能设计来做的一个测试。ATE测试以前,设计商需要拿到芯片做相应的功能及性能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调整ATE测试相关程序,找到最佳平衡点。ATE测试OK以后,就可以发货了。